楼主(2005-05-07):
用电压表测电压时的问题
请老师看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当电压表接在电路中电阻两端时,电压表和电阻并连,电压表有小电流通过,所以表有读数
当电压表接在一段电线两端时无电压,是因为电压表虽然和导线并连,但由于电线电阻极小相当于短路情况.因此电压表中无电流通过,所以无电压
当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时,由于电压表中有小电流通过,所以表显示有电压
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特别是第三种是不是量电路断路的用法??

网友A:
qyy1981君真幽默~~~~哈哈,

网友B:
有点意思,真是大师!

楼主:
别光笑话俺,告诉俺这么理解到底对不对啊??:?
再笑俺就不要留言了!!!

网友C:
第一个描述基本对头!

网友C:
第二个描述,结论不对.
第二个描述不对.

你把电压表理解为一个高阻值电阻!
电压表通常是并接于被测量电路两端!

网友C:
通常用电阻挡测量电路通断状况.

网友D:
也不尽然不对。对于没电学基础的,我想大概是可以这样帮助理解的吧。
第三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用来测量电路是否畅通的。比如在不能切断供电电源的情况下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测量线路是否断路。只是有点危险而已。

网友E:
首先你要了解电压表的原理:它是一个灵敏电流计串联一个大电阻。你所读到的电压数就是通过灵敏电流计的电流数乘上一个系数(你可以不了解这个系数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通常用电阻挡测量电路通断状况.

网友F:
三种描述基本没什么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却大有问题!比如说一个100W灯泡的照明电路,因某种原因电路中有了10K的接触电阻,此时的电路即可视为开路。你再拿一个内阻10M的电压表串入电路去量电压的话,读数会告诉你一切正常!(千分之一的误差你的表能测出来吗?还有电网电压的波动呢?)
打个比方:我是人,我还是个男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人,都是男的;或者:只有男人才是人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种描述基本没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第三种方法测量通断

网友H:
电压是电位差形成的,高电位与低电位之间就形成电压。

网友I:
电压表串联吗。。。

网友C:
一大帮人寻开心,基本概念不搞清楚,想害初学者么?

网友J:
同意17楼的意见!
不好好给别人答案也不要害人呀!
电压表并联在电阻的两端进行电压测量实际上测量的是电流流过这个电阻而产生的电压降!因为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并联在回路中仅有很小的电流流过,可近似看作没有电流流过,全部电流都从电阻流过,即:U=IR

网友K:
在测量通断之前先量一下是否有电压是很有必要的,带电测通断烧块表可能算是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