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7):
我们公司用的是安川G7变频器,使用两台变频器来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转矩控制的时候,按照说明书上是应该在端子A3~AC之间输入_10~10V的电压,当使用转矩控制时,方向是应该由输入电压的正负来决定的,但当我输入电压以后
电机却没有反应(既不旋转),按道理是应该转速上升,直到达到一定转矩为止,现在百思不得起解,  还忘各位高手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参数是不是没有没有设置全啊,还应该把变频器的控制设置成外部电压控制。

楼主:
已经改过了,改成端子台控制了!  不知道转矩控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B:
速度限制.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C:
自己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