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7):
请问哪位能告诉我280KW电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同样是280KW的电机,空载电流并不一样的,与电机的性能,新旧状况,有关系。

网友B:
不错,是这样的,

网友C:
没有额定电压,哪来的电流?还有具体的型号,规格,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D:
能有这么大吗?

网友E:
30%左右的额定电流

网友F:
电压等级 ?电机具体新旧,电机线圈铁芯情况等都有影响

网友G:
AC 380 V 220A左右
220A 左右

网友H:
五楼和九楼说的比较接近,一般电动机的额定电流(380V)近似为功率值*2,那样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580A左右,空载一般是额定电流的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