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7):
怎么一个频道的16位与#FF(8位)怎么相与呢?

楼主:
但这个通道上16个信号都是需要的啊.只取8位是不行的啊?

网友A:
这个就根据实际情况看了。也许另外的八位用别的方法提取了。
这里只提取了后面8位。
需要具体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