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幼稚园问题,可惜俺笨,请老师教
用电压表测电压时的问题
请老师看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当电压表接在电路中电阻两端时,电压表和电阻并连,电压表有小电流通过,所以表有读数
当电压表接在一段电线两端时无电压,是因为电压表虽然和导线并连,但由于电线电阻极小相当于短路情况.因此电压表中无电流通过,所以无电压
当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时,由于电压表中有小电流通过,所以表显示有电压
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特别是第三种是不是量电路断路的用法??

网友A:
你提了不少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要看中学物理书和有关电工方面的书,如果你现在在干这一行或将干这一行,多请教师傅。

网友B:
补充一下最后一句:当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时,由于电压表中有小电流通过,所以表显示有电压
电压表的内阻按近无穷大,当它串联在某回路中时,根据电阻分压公式,电压表将分得全部电压。所以你去用电压表测量断开的电灯开关,你会发现它的电压为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