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回馈节能

楼主(2005-05-08):
各位!有哪位知道电梯变频器专用的回馈节能产品吗?市场上有这样的产品没有?

网友A:
电梯应该使用四象限变频器,应该不存在回馈节能问题吧?

网友B:
据我所知,很少有厂家将变频发电状态的电反馈回电网的,而是直接用电阻发热释放掉。原因大概是1、增加设备成本,2、对电网馈电可能对电网质量影响。一孔之见。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我们大厦用的就是接发热电阻的方法,而且我发现这种方法占了绝大多数。

网友D:
有这样的产品,你的电机是多大了?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013864381182
QQ:303004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