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我安照说明把驱动全部装上,设备管理器-端口里面也出现了SemiTech usb-hid->com device(com4)这样的提示,但插上大口鼠标和考勤机都没有找到硬件的提示,后插上服装厂的绘图机也没有反映,请高手帮忙想想怎么回事呀,在线等,谢谢~
加QQ也行,55604190

网友A:
这根线不行啊,我也买过一根。
现在买了一根显示prolific USBtoRS232 COM的,好用的很。

网友B:
一般情况下USB转COM口安装成功的话对于电脑外设如MODEM等肯定可以支持的;
如果这些都不支持的话可能是转换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