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请问: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与电机直接用在工频下作比较,能省多少电?有没有较准确的计算方法?

网友A:
接只电表最简单,但工况要相同才准确

楼主:
我是说有没有一种较准确的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什么的。

网友B:
公式是有的,记得好象就在以前这个论坛里,找找吧,或者问斑竹,

网友C:
正是我需要的,,坚决要顶!!!

网友D:
变频调速之所以可以节能,是因为电动机在单位时间内所消耗电量与此时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通过调整电动机的转速,达到实际工况所需适当速度即可节电。
例:转速降为额定的90%,则节电1—(0、9)的3次方=27%
     转速降为额定的80%,则节电1—(0、8)的3次方=50%
     转速降为额定的50%,则节电1—(0、5)的3次方=87%

网友E:
用动能补电能,感觉上这个节能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网友F:
经典受用,TKS!!

网友G:
P*T=用电量,变频器实际输出功率*时间

网友H:
但变频器的P怎么计算啊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能具体说说原理吗?

网友D:
变频调速之所以能节能,是因为电动机在单位时间内所耗电量与此时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是我从其它资料上看到的,这也就是变频调速节能的根据,你让我说根据的根据,原理的原理那我的水平也很有限。

网友I: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看是什么性质的负载,这里面牵涉到电机拖动方面的知识,现在我就以水系统为例来说一个实际的例子,正如大家知道的,在水系统中,对于同一个工艺流程,泵输出的水量跟转速成正比,输出压力跟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而轴功率跟转速的立方成正比。我就以一个我最近做的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了,是一个22KW的水泵,工频运行是的实际功率为18KW(这很重要,不要错误地以为就是22KW),在系统投入运行后,变频器大部分时间运行在42HZ,由此理论计算一下节电多少,泵输出压力不管他,因为我的系统首先要保证他的最低输出压力,看看输出功率吧,按上面所说,应该为18*42/50*42/50*42/50=10.6KW,节约了18-10.6=7.4KW,实际测量为6.5KW,为什么比理论的低呢,那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说的关系是没有考虑电机本身的铜耗和铁耗,应该说基本上跟理论是接近的,顺便问问大家,节约的能源去哪里了呢,或者说,节的是哪部分能,还有,即使是将水从楼下送到楼顶的水塔,如果你的系统是采用工频,水塔水位低了开机,高了关机,这样的系统,只要你有一定的间歇时间,采用变频器,依然有相当大的节能空间,为什么,大家可以采用上面的算法计算一下,就知道你的系统到底能节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