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请教一下各位,请问DCS(元源接点)是一种什么样的接点啊?哪些东东可以输出这类接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仪表。
DCS相对于PLC来说,它们是“相反”的控制方法。
DCS可以理解为使用仪表采集并发出反馈量来完成自动控制的方法,也就是控制“源”在现场,通过仪表采集的反馈量来影响输入端的输入量。
PLC是“中心”控制,也就是控制信号“源”是PLC,通过其储存器内的程序对现场的设备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B: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