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型机有一疑问

楼主(2005-05-08):
各位老大哥,小弟有一台达B型机经测量输入有一相损坏,在另两相加了380V机子有正常显示但无法运行与更改参数《已查过面板被锁,可以以往的经验输入通用密码也法更改》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2008-02-19):
[求助]
台达变频器B型密码锁定怎么解决?请高手解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