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请讲解

楼主(2005-05-08):
请问三菱的PLC画梯形图时,怎样才能在左母线中画个垂直的长开点呢?请指点?如图:
     |
NO =M100
     |

网友A:
试试:

LD M0
MC N0 M100

网友B:
~用MC指令~ 注意要和MCR对应使用.如

LD      ...
MC     N0
        M100
.....
.....
....
MCR   N0

网友C(2005-06-26):
你要知道那个点是没有在程序里显示出来的

网友D(2005-09-10):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把指集令输入后, 马上转换,后主控触点就自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