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用过的,不记得名字了,这个软件还可以根据梯形图转换成程序,谢谢提供!

网友A:
软件名是FXGPWIN,三菱的PLC编程软件,可以画梯形图并转成程序。

楼主:
我用了,谢谢,如果能直接转换成WORD或文本就好了,还可以带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