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8):
请问在STEP中符号表中定义的符号,与在FB中定的的变量表有何不同.

网友A:
它们的最主要的区别是:
     符号表中定义的变量也称做全局变量,可在整个程序(任何模块)中使用用.在一个系统中是唯一的,不能有重名符号,
     FB变量声明表中声明的变量也称作局部变量(形式参数),只能在定义变量的FB中使用.在同一个FB中变量名是唯一的,但在不同的FB中允许有相同的变量名(它们之间没有关连关系).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