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为了得到一温控直线,先算出斜率K,在根据时间T,在利用PLC的运算功能(加,乘,除)便可以得到想要的直线了,问题是当我的时间到时候,我的温度能够到达我想要的温度吗?
LD M8011  ANI M2 MUL D1 D5 D10   ADD D5 K1 D5   ADD D10  D11 D14
CMP D14 D16 M1
D1是斜率K  D5是时间变量T , D10是K与T的累加值D11是直线的截距是常量 D14是时间函数对应的温度值 D16给定的温度直线的最大值,D5是没0.01秒加1,变化跟快的,当我的D14以很快的速度变化到D16时我的实际温度能够到达D16的值 吗?当D14到达D16时就进行另外的直线转换了,用的是PID控制的,
LD M8000 PID D82 D14 D90 D83 D82是4AD的当前值D83是2DA的输出!
、刚接触模拟控制请各位老师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2DA输出只是PLC给定,能不能快速到达要控制的温度还要看你加热的环境呀。
你拿一个50w的加热棒要加热一大桶水,怎么可以做到呀。
你的程序只能保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