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5-09):
本人要通过PLC控制调节阀的开度来控制天然气的流量,通过采集到流量信号跟控制器、调节阀、组成一个闭环控制回路。目前还没有流量计,请问如何模拟流量信号并形成闭环。另外,如何把调节阀的位置变化转化为电信号,以便观察。

网友A:
现在PLC一般都有PID功能模块,用PID功能块进行简单的设置,就可以完成闭环控制(当然也要硬件的支持)。如果要显示调节阀的位置变化的话,由于PLC输出控制调节阀的信号本身就是4~20mA或1~5V的模拟信号,直接接电流表或电压表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问题是调节阀本身没有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