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请问各位老大,三菱PLC在通电状态下,会对程序备份电池充电吗?我们的PLC电池没电了,需要换电池,但是新买的电池尚未充电。

网友A:
PLC用的不是否充电电池是锂电池

网友B:
PLC内部本来就有充电锂电池,是用来保存数据的。

网友C:
本来就是充电电池啊,只是3年左右要换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LC内部本来就有充电锂电池,是用来保存数据的。

胡说!
三菱PLC内用的是锂电池,不能充电的;
只是锂电池的使用寿命比较长,保存PLC的程序可用5年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充电电池啊,只是3年左右要换一次

看清楚再讲!
这是三菱PLC的电池,不能充电的;

网友E:
通电状态下换上新买的电池或不通电状态下快速换上新买的电池(半分钟足够了)就没事。

网友F:
3 and 4楼的朋友,发表自己的主意时要考虑考虑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第一次听你们这么说锂电池可以充电,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要换了,电池没电了就充呗!晕!!!!!

网友F:
我说了错了,锂电池可以充电,只是PLC里没有充电电路!!!!!

网友F:
我说错了,锂电池可以充电,只是PLC里没有充电电路!!!!!

网友G:
用EEPROM就省心多了

网友H(2005-06-15):
应该可以充电的,只是电池的受命为5年左右!!

网友D:
不要乱讲;

PLC内的锂电池是绝对不能充电的;

网友D:
看清电池上面的说明;

网友I:
三菱的不知道,但西门子的电池标明不能充电

网友D:
PLC内的锂电池都是禁止充电的;

网友J:
有能冲和不能冲的

网友K:
我用的是西门子和三菱的
没听说能冲电的

楼主(2006-02-07):
电池用不多久又没电了!
电池用不多久又没电了,不知PLC里面哪里出现了问题?时间大概40天的时间,期间设备有关电一段时间,再开电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L:
PLC内的电池是一次性的锂电池,需要定期更换的.

网友M:
为什么锂电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