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Simple Touch系列比较小巧简单实用。
可是该系列只具备一个串行口,我想与两台单片机同时通信,不知能否做到。
ST400-AG41-24V 具有一个RS422接口。
另外一个是Tool口,设备资料说:<运行时>连接条形码阅读器等串行接口设备,那是不是能够和其他的串口设备连接呢?是否需要复杂的设置?

网友A:
您用422與兩個單片機連線,沒問題,只需將單片機用站號分離區分開即可,例如設成站號一跟站號二,這樣人機下命令時就不會訊號打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