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疑问?

楼主(2005-05-09):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 PLC当我用定时器中断时,只要PLC有STOP到RUN定时时间到就实行中断程序了,  。。。。。。  FEND  I699 LDM8000 INC D300 END
每过99毫秒D300就加1,是不是定时器中断不需要条件的,时间一到就实行啊?还有时间没有到时候PLC是不是也正常的实行FEND 前面的程序啊?谢谢!

网友A:
后台程序.

网友B:
还要在程序中开中断。
此外,你的中断子程序没有中断返回语句。
其他的都好象你说的那样的!!??(没有试过,看书是这样理解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