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用FX-4AD检测压力和温度,LD M8002   TO K0 K0 H3311 K1
TO K0 K1 K10 K2   LD M8000 FROM  K0 K5 D0 K2   把温度和压力转换的数字量放在D0和D1里面,然后LD M8000    DIV D0 K20  D10    SUB D10 K10 D12  得到温度曲线
y=1/20 x-10,利用此曲线得到温度, 同样LD M8000  DIV D1 K20 D14得到y=1/20 x的压力的曲线。
     我的问题是:D0和D1是温度和压力的通过FX-4AD转换而来的数字量吧?实际温度与所得的数字量之间是不是曲线的关系,比如实际温度的数值是不是等于所得的数字量除以20再减去10?事先又怎么确定曲线呢?谢谢!看了半天的资料还是一知半解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是的,只是数字量,4-20ma的对于的数值是0-1750。
2.是曲线关系,至于最后的读回来的温度是多少,你必须自己转换,你必须找出你所采用的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的所输出4-20ma表示的压力和温度是多少才能转换。
例如当读回来数值是0时,换算后电流是4ma,代表压力是0,这不是很好换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