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请教各位大虾:
    我公司的变频器安川G7型,最近运行时经常显示  EXT  RUN  ACTIVE。 CAN  NOT  RESET查了说明书没有注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大家帮忙。急。。。。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端子台控制的?
   G7变频器在有方向指令的时候 是不能服位的,你把方向指令取消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是端子台控制的,我只是想知道这英文的意思是什么,这样就好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我的翻译 也不标准。

       大概的意思就是 超出参数运行范围,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