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不知道怎么回事,得过好长好长时间它才不闪,用的是那种小节能灯泡。

网友A:
开关是带二级管的吧?在灯头上并一个大电容,搞定

网友B:
节能灯实际上是日光灯,发光粉与普通灯管不一样,内部有电子镇流器,你的开关是否装反?如果反了,可能有余辉。但是节能灯的余辉现象应该没有老式电感镇流器的严重。

楼主:
我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关是带二级管的吧?在灯头上并一个大电容,搞定
说说原理好吗?

网友D:
如果是日光灯的话应该是你把零线关掉了

网友E:
节能灯里面是将220V整流滤波300V左右的直流电,你的开关应该是关的一根线,如果是关的零线,那么你线路的漏电电流就会给里面的电容充电,当充电电压到了电子整流器启动电压灯管就会亮,然后电压会下降,灯就灭了,然后又开始————

网友F:
就是漏电,我见过一次,也就那样修正了。将开关控制火线,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G(2007-09-20):
节能灯实际上是日光灯,发光粉与普通灯管不一样,内部有电子镇流器,你的开关是否装反?如果反了,可能有余辉。但是节能灯的余辉现象应该没有老式电感镇流器的严重。
将开关控制火线,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H(2010-03-01):
就是开关装到零线上了

网友I(2010-07-25):
你的控制开关可能安装在零线上了,关灯后会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J:
高论,我们以好后装线的时候得注意。

网友K(2010-09-18):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L:
开关接在零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