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我想用西门子S7-200PLC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在它的说明书上说该PLC有两个脉冲输出Q0.0和Q0.1,我不知道直接用这两个脉冲能否控制步进电机,是不是必须要用到位置控制扩展模块?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B(2005-06-21):
如果你用台湾永宏PLC来控制的话,它单机最多可直接带4轴步进,而且输出脉冲最高可达920KHZ,另外,它的定位程序由直观的表格编辑来取代,方便!

网友C:
可以,但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1。加减速是否适应你的步进电机,不适应时定位不准确。
2。如果设备要经常改变速度,位置等参数;那么你一定要会动态填写包络表。挺难的!不过我成功了。

不注意上面问题的话,成功之母就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