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5-05-09):
求救:我用触摸屏的RS232与PLC通讯,系统设置都没问题,但是无法检测到PLC,是何问题?

网友A:
看一下协议是否一样,检测不到应该使不在同一个协议上。前提是硬连接是正确的。

网友B(2005-06-14):
什么屏?什么PLC?厂家是否支持?屏的软体设置正确吗?屏的软体编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