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今天,做了一个试验,用西门子6RA23带动一台37KW的直流电机,励磁方式为他励,当给定电压为0.2VDC时,分别采用电枢电压反馈与测速机反馈,发现:
  电枢电压反馈时,0.2VDC的给定信号根本无输出;
  而当采用测速机反馈时,0.2VDC的给定信号可以有18VDC的电枢电压输出。
  难道电枢反馈的性能灵敏度差这么多?
  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电枢电压反馈时的灵敏度?
  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你的系统参数调整好了吗?是不是存在电压偏置,检查一下给定通道。0.2V的给定,系统没有反应?偏置太大了。不应该这样。

网友B:
试一下空车,不给定时电枢回路是否有感应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参数调整好了吗?是不是存在电压偏置,检查一下给定通道。0.2V的给定,系统没有反应?偏置太大了。不应该这样。
采用的是给定信号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反馈方式。如果是存在电压偏置,那么为什么只能电压反馈有影响而对测速反馈无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