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09):
为什么我的omronPLC和触摸屏eview连接的时候PLC的RUN灯不亮?
同一程序,不接触摸屏的时候PLC的RUN灯是亮的,接上后它就不亮了呢

网友A:
没有道理。
是否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或者用计算机连机看看是否有报警?PLC 是否在RU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