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0000,开;0001关.
那位高人可以在这个梯形图中加入触摸屏(eview MT509)指令,实现开和关两种动作.
条件是,触摸屏开,关,按钮和实际中的开,关,按钮都有作用
帮帮小弟,我做的是触摸屏可以实现要求,但是实际中的开,关,按钮不起作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00,开;0001关.
那位高人可以在这个梯形图中加入触摸屏(eview MT509)指令,实现开和关两种动作.
条件是,触摸屏开,关,按钮和实际中的开,关,按钮都有作用
帮帮小弟,我做的是触摸屏可以实现要求,但是实际中的开,关,按钮不起作用,谢谢!

在程序中加入两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开是和0000并联,关是和0001串联,不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了吗

楼主:
在程序中加入两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开是和0000并联,关是和0001串联,不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了吗
我试着加过,可是不对,可能我的方法是错的.你能不能具体地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