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请教:CPM1A的20针编程口是什么协议的?232?485?422?还是其他?
谁有端口定义图,能不能告诉一下?
万分感激!

网友A:
CIF01側還是PL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F01側還是PLC端?
PLC側,20針。
不勝感激!

网友B:
OMRON 尚未公开。

网友A:
我給問一下OMRON維修部!如無莫怪!

网友C:
好象是R422口的,不过我只知道有其中5条线有用 ,很久没用了,记不清是那几条了。

楼主:
因为做一个项目,台达人机配OMRON CPM1A的PLC,
因为人机接口有232,285,422端子,为了降低成本,不想再CIF01,想直接连PLC编程口。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D:
这个20PIN的接口不是RS232、RS485、RS422中的任一个;

网友E:
德阳四星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做一个项目,台达人机配OMRON CPM1A的PLC,
因为人机接口有232,285,422端子,为了降低成本,不想再CIF01,想直接连PLC编程口。
不知道可行不!?
如果可行希望把具体操作方法讲一下。我想很多人会感兴趣的。。

网友F:
我认为欧姆龙在这个接口上有故弄玄虚之嫌。

网友G:
为什么用20pin接口 ?  多收RMB是也!

网友B:
同意。
CPM1A 的是RS232,可以直接和电脑联机通讯。
但是别的PLC不知道,没有测试过。
只是接头比较难找。
接口定义需要你自己摸索,麻烦了点。

网友H:
该编程口的定义是不公开的。

网友I(2005-10-20):
TTL;
弄片MAX232将RS232转为TTL电平就可以用,成本10元内。

网友J:
232的,就三条线即可!

网友F:
应是422的
欧姆龙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经分析内部很多是空脚,有些是短接线,目的就是搞晕世人,好让它自已的电缆卖上1800的好价钱,晕啊如果批量生产我估计原装的也不会超过200元,大家可以看看内部是多么的简单!前一段时间,有一客户拿来一只这玩意,只是工人把它二边的接头剪了,并且接头也不见!我通过与其它产品比较推算,终于把它恢复原功能

网友F:
恢复后的小样

网友K:
它是专用接口.

网友L(2005-11-21):
9楼说得好,做得对。

网友M:
我有用到,但没17楼的中间部分.不知何故?

网友N:
网上有它的连接线,操,上当了!我花了2百多大洋买回来,发现就两个头一条线加一只电阻!

网友O:
真是的,我拆开一看,里面用502胶水和AB胶封的死死 的
再剪开一看,里面串接了两个电阻和两个二级管

网友P:
cpm1a 要想与人机界面 通讯就必须用 cpm1a-cif01 将编程口转成rs-232c口.通讯协议设为
hostlink.

网友P:
cpm1a 要与人机界面通讯就必须用 cpm1a-cif01 将编程口转程 RS-232C。

网友Q(2007-12-09):
cpm1a  20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