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我单位的JX-300集散控制系统SP316和SP317(热电阻信号输入卡)损坏,整套系统用的是浙大中的;想请教各位高手除了浙大中控的此类产品外还可以用国内其他厂商的同类产品互用吗?

网友A:
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B:
就是不行!!!!他们的卡件只隔离36V的输入电压,所以易坏.以后选用DCS还是考虑别家的吧

网友C:
不行
各系统厂家,尤其是国内厂家,他们做东西有时故意做成不一样,非用原厂家不可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浙大中自的DCS,他们在国内此行业里做的很不错,具体技术问题还是找他们技术工程师详细咨询一下的好。
        中华工控网一个快速发展的工控行业媒体,这里您可以出售,可以采购,可以宣传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企业。更可以交到知心的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网友E:
是不是你们的系统已经过了保修期了?为什么不联系他们公司再换两块卡件呢?说不定可以修。一般不同厂家的DCS系统卡件是不能互相配用的,如果那样不是乱了,还有什么技术性可言,他们各自的母板、卡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系统兼容性,要想突破比较困难。
不知道你们的卡件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可以大家探讨探讨,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是无法和其他厂家的卡件相互配用了,不过经我再一次的系统检测后,发现不仅仅是SP316和SP317卡件损坏,还有SP221、SP233(数据转发卡)、SP314(电压信号输入卡)、S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及15个SOP316和SP317热电阻卡件损坏;我现在怀疑是电压瞬间升高导致以上卡件损坏,但是我单位的JX-300集散控制系统一直是很稳定的,不知道我的结论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顺便再问问大家以上这些卡件能否修复(我单位的JX-300已经用了四年了已过保修期,还可以在其他那些厂家可以维修呢?谢谢!~)

网友A:
卡件用的都才24V电源应该不会烧的吧?

网友F(2005-07-28):
最好不要修,修的没有保障,还是够买新的,相比来说,不是特别贵,一个公司总要有点备件吧。

网友G:
对 最好不要修,买  我顺便问一下各位大哥,浙大中控的卡件很容易烧坏吗

网友H(2006-08-21):
一般情况不会坏的,我用过二年了只是在其中一套调试时见过坏的.

网友I(2006-09-25):
您说的那些卡件我这里都有
您能说的那些卡件我这里都有,以前做工程的时候多下来的,如果您需要,我可以以一半的价格给您,请联系yonta@yonta.net

网友J:
浙大中控的很容易烧吗?我厂用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