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我公司最近在改进一个测力机构,要求是测量不同位移点位的力值。想采用步进电机的控制结构来取代原来的气动装置。以前是通过气动加限位装置控制测量被测物体在指定点位的力值,缺点是工装麻烦,适用性低。
要求牵引物体的力>500N,直线移动速度大约为10cm/s。我想选用能满足此种条件的步进电机,请问该选用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好像很难,这么大的力,步进电机的扭矩一般比较低,而且转速慢,容易丢转。

网友B:
直线移动速度可以根据辅助配件调节,选型的话要选最大的步进电机再加上减速箱才行。

网友C:
我现在也是在找步进电机,但是象你要的500N的力的产品还真是难找,最好是用伺服.关于NC定位你右以选用永宏PLC来控制简单易编程和控制.QQ:371759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