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控制

楼主(2005-05-10):
请各位高手推荐IGBT的驱动与控制回路,我用的是三菱公司CM600HA-28H的IGBT.

网友A:
多少安多少伏告诉我们,比告诉我们型号来的实在

楼主:
600A,800V,

网友A:
exb84X/exb85x的看看,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

楼主:
谢谢,有兴趣到上海来工作吗,

网友A:
三菱公司CM600HA-28H的IGBT
Single IGBTMOD 600 Amperes/1400 Volt
老大你参数都报错了!
看来exb的不行了,最大也才4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