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电气符号?

楼主(2005-05-10):
我想画温度控制器(或执行器等),但电气符号库中没有合适的电气符号可用,只好自己制作.请问该如何操作?6.0demo版行吗?

网友A:
在电气符号库中找一个相近的符号,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符号”,编辑后另存即可,DEMO版本一样可以实现的。

网友B(2005-11-05):
谢谢指点。回去试一下。

网友C:
绘制符号的话,必须注意一点就是模数的概念。也就是M=2.5mm。如果不按照这个概念绘制的话,你会发现你绘制的符号不能自动布线。

网友D(2006-07-24):
新建可以

网友E:
有谁知道哪里能下载电气图库呢?

网友F(2006-10-12):
引用 网友A:
在电气符号库中找一个相近的符号,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符号”,编辑后另存即可,DEMO版本一样可以实现的。

收到!谢谢!

网友G(2009-05-22):
请问大家有8.0的教科书吗,我想学

网友H(2010-12-27):
绘制的时候好象没有提示需要注意M=2.5MM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