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10KV同步电动机软启动哪种方式?

楼主(2005-05-10):
我厂3000KW的同步电动机由于启动时造成母线压降较大,请问若改造为软启动,采用什么方式、什么控制更为妥当、安全、可靠?请讲出选择该方式的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和降压启动应该可以

网友B:
还有液阻启动

网友C:
CKG真空接触器特别适合用来频繁切合电动机。因为接触器的截留值≤5A,对于切合已经启动的电动机无危害设备的过电压产生。电话:0510-8796258-8003虞国平网址:www.dengri.com

网友D:
!!!
变频器很好用,我们曾经改过拉锯(不过只1000多千瓦),因为那是带着负载启动的,力矩很大,星三角启动是设备出厂时装的效果很不好,后来换了变频器很好用,基本上解决电压大波动现象了,如果需要设备型号你发邮件给我可抄给你,厂家三年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