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我现在有一装置通过变频器+电机实现变频调速,使电机大部分时间工作在600转左右(但得有任意调速功能),经常会现在变频器烧毁和电机烧毁的现象,,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不合理?电机是否工作在额定转速范围内是最好的?

网友A:
如果输出转矩高的话,引起电机过高于额定温度时间过长的话,可能会烧电机!!是重负载吗??变频器按道理不会烧的呀,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几级的?如果是四级的,你使用600的转速太慢,电机散热不好,而导致电机烧毁,变频器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C:
如果电机是普通电机的话,要单独加电机的冷却风机.但变频器好象烧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