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干扰

楼主(2005-05-10):
投影机不接信号线时显示稳定蓝屏但一接信号线图象马上严重抖动.换一个电源此现象消失.判断为地线干扰但不知道有何方法解决?表情目标是不换电源.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你接的地网也是强电的地网,有强电场干扰

网友B:
电源前加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试试~~还不行的话~~可能是电源输出电路问题(比如说带载能力变小了~)

楼主:
感谢各位,现在基本确认是工频干扰,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