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有一欧陆507+稀土永磁电机的收卷张力控制系统,507是一外速度环、内电流环的双闭环系统。系统控制思想是:让速度环饱和,通过改变电流限幅值以达到控制电枢电流从而达到控制转矩的作用。
  该系统运行了一年多均正常,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将在进入收卷盘之间的线拉断,让人感觉到似乎是。更换了一个507后,此现象消失。现在不明白的是:
  是电机转矩太大了吗?难道电流环未起作用吗?
  难道507坏了吗,那又是坏在哪一部分呢?

网友A:
能把线拉断了,说明控制电路的转矩(电流)限幅功能未起作用。查电路呀。装置的毛病。

楼主:
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原因?
根据以下带灯泡负载试验的结果,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这组实验数据很正常,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这个稀土永磁电机的内阻太大了,空载电流大。其他的问题,反映不出来呀。
用万用表测一测电机的电枢直流电组(冷态)。也许能看出点问题呢。

楼主:
可我是用507直接接的灯泡负载,我认为电枢电压应近似与速度给定成正比,可上述数据说明,速度给定为5V时,电枢电压已达到最大值,线性度很差。

网友A:
嗨,对不起,我被你绕晕了。不好意思。
是灯泡直接接控制器的输出。呵呵。是我的错误。但是,你还是不能说明什么。比如,你的速度反馈是什么(做实验的时候)?

楼主:
反馈形式为电枢电压反馈(试验时)。实际运行时也是采用的电枢电压反馈。

网友A:
哦,那说明电枢电压调节器的反馈系数变了,反馈系数太小。提高反馈信号电压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灯泡是电阻性负载,电枢是电感性负载。用电阻调节好的反馈电压,改成电感负载以后,会有些变化。如果你的电压检测传感器采用霍尔传感器,还可以。如果采用电位器检测,就要注意了。

楼主:
从上表试验的数据可看出,电流限幅给定在起作用,实际运行时的限幅值在4V左右。但为什么会导致断线呢?
    控制器上只有几个拨段开关选择反馈电压挡位,我们选择的挡位对应反馈电压范围为120V~180V(另外还有60~120V、30V~60V、15V~30V等几档)。
我们未曾改变挡位开关的设置,而一个月前用灯泡做负载试验时,其线性度较好。
   控制器上还有一个电位器P7,用来调节最大速度的,我看了一下方框图,P7实际上是用来改变速度给定的放大倍数的。今天实际调整,输出也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