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首先要注意的是你现在需要改造的设备是否有改造的价值,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考虑:1你所要改造的设备机械所改动的地方是不是很多,如果是的话,就需要慎重,因为很多改造都是因为机械方面无法轻易的实现改造目标才放弃的,因为电器方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2如果机械方面容易实现的话,就要选择合适的系统,以普通车改造数控车为例,根据自己单位的经济情况,选择的系统有国内的一般系统,我们改造了10台用的就是2385-5T很稳定,编程简单,故障也很低。用了3年没有出任何问题,另外FANUC,西门子的经济系统也可以,就是成本高很多。我们改造的螺旋锥齿轮铣齿机就遇到不少问题,主要是机械方面需要有很专业的人士参与才可以实现,改造的地方也很多,成本很高,但是小高很好。3就是一定要选用自己熟悉的系统,这样维修简单,操作人员也不需要重新培训,改造完成马上可以生产。如果多台身被改造,尽量用一样的系统,这样即使出现规章也容易互换,这样节约时间和维修费用。
      如果需要具体资料可以回信给我

网友A:
你说2385-5T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B(2005-06-17):
你说2385-5T是什么系统啊,  能把操作说明书给我看一下么?本厂欲改装一台数控车床给我参考一下
email:   tiqiqicheipeijiang@163.com

网友C:
你说2385-5T是什么系统啊,  能把操作说明书给我看一下么?本厂欲改装一台数控车床给我参考一下
yjb00412003@126.com

网友D(2006-03-18):
再不要 改造了 什么玩意吗 越改造 越垃圾 我顶

网友E:
有没有MPC07运动控制卡的东西啊。
qjc1000@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