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来研究研究

楼主(2005-05-10):
这个里面的M8031是用来干吗的
是什么指令?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阿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楼主:
好像很模糊,上面的指令是这样的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楼主:
LD X0
OUT Y0
LD X0
OR X1
AND M8013
LD X0
AND X1
ORB
OUT Y1
LD X0
AND X1
AND X2
OUT Y2
END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网友A:
m8013是一秒时钟!用这个简单啊!直接使用就是了是个特殊辅助继电器!

网友B:
恩,该程式表明:X0或X1接通时Y0以一秒的频率闪烁;当X0与X1同时接通时Y0恒通而不闪烁。

楼主:
這個我知道 了 ,有 沒人 知道要讓八個電燈每個隔一秒亮一下怎麽做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网友C:
最老土方法:用八个定时器!或者用步进方法很多!

楼主:
我不知道要怎麽用,知道的能告訴我嗎?
梯形圖要怎麽畫呢?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

网友D:
用步进方法,简单明了。

楼主:
那要怎麽寫阿
我越来越没信心学工控了……
我觉得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