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一台12VDC100W的直流串激电机不工作了,
打开盖子检查,电机绕组颜色变化不明显,也无明显烧焦的气味.
怎么样判断它是烧坏了,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难于做到百分之百准确,此法仅供参考:万用表接于电源输入端,慢慢转动转子,阻值变化则不正常。

网友B:
不工作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不转:简单,有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找找。
铜头冒火花:这种情况比较复杂,若铜头烧损严重,则上车床车去一刀,用短路侦查器检测转子是否有匝间短路,若无就把铜头上的线圈接线头挨个加焊一遍。若还不行,说明转子内有断路,只的大修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