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小弟想在原来人机画面的基础上加上一个画面,然后单独传到人机里,我不想用自动匹配的模式,我想试试单独选择画面传输的模式,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选择之?请高人指教!

网友A:
transfer 窗口下-----setuip---transfer settings窗口下---transfer mode   栏选中sent user selected screens.然后下载.机器握上手以后会弹出一个新窗口,让你选择要下载的画面.

网友A:
注意:此发送模式下.机器将不下载upload information.就是说,你下载程序以后将不能再把程序上传出来.

楼主:
谢谢,楼上!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此发送模式下.机器将不下载upload information.就是说,你下载程序以后将不能再把程序上传出来.
如此说来备份的画面也有可能不全面了?

网友A:
呵呵,那就不要用这个方式发送嘛。用"自动发送更改过的画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