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我遇到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在电机再生状态下发出过电压告警,并停止运行
我检查电源电压正常,减速设置也正常,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正常
还是过电压,高手帮忙呀

网友A:
检查一下,制动单元是否接线正确,制动电阻是否工作。

         再者就是再生能量过大,制动电阻不足以消耗,建议选择更大功率的制动电阻。

网友B:
你的制动参数设置怎么样啊,制动频率,制动电压,制动时间,设置了没有?如果设置了,再改你的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