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0):
首先声明,大学电工本来就学得不好,现在又都忘记了,问的问题比较低级,高手请轻点排砖。但是还是麻烦高手帮忙,越快越好。谢了先。
我有一个台安的变频器,型号:N2-203H。
I/P:1or3PH,200-240v,50/60Hz
O/P:3PH,0-240v,0-400Hz。
这应该是一个单相(220V)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吧。三相电应该是三角形接法,220v电压。
但是我现在的电机是三相Y型接法,380v的电压(接法没办法改变)。着急用。如果用这台变频器带这个电机,220v的电压能带起来380v的电机吗?如果能带起来,长时间在220v下运转,对电机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并未表明所带电机非得用三角型接法。用此变频器带你的Y型接法的电机,完全可以带动。只是因变频器最大输出电压只能达到220V,所以电机的实际功率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B:
怕是要过载了。

网友C:
先把电机Y型变成三角型,你直接拖电机会烧了的

网友D:
应该能带起来,但是额定功率达不到

网友E:
用不用三角形启动就看你的电机容量了,如果很小,根本就没有必要....

网友F:
能带不能带,关键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