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请问怎么根据日光灯的功率计算它的电流,以配置空开或熔断器啊?
比如22watt 日光灯.
 谢谢.

网友A:
日光灯的功率因数大约为0.5,就按额定有功电流的二倍选取吧:
 22/220/0.5=0.2A

网友B:
功率因素要参考该日光灯的铭牌,现在的日光灯一般是电子镇流器了,然后基本上按照楼上的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