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问题是这样的:
电流经两个支路A、B,它们流过的电流不等,但都很大,将近2000A,电压也有将近10KV左右。现在想采到一定的措施,让二者流过的电流大致相等。本人想用的办法是调整二者的电阻,但肯定要用到检测技术、控制技术等,但很复杂。请问这种措施怎么控制?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近2000A想用电阻来调整~~是不太现实的~.

楼主:
那用什么措施来调整呢?
也欢迎别的高手发表高见。

网友B:
两个支路的负载是不是一样大小,还有最好把情况介绍清楚点

网友A:
是三相供电吗?~~~是的话用电容器移相

楼主:
是单相直流。电阻大小肯定是不一样的,不加调整时A支路电阻小于B支路电阻,相应地A支路流过的电流大于B支路的电流。现在要通过调整B支路的电阻,就是想办法降低B支路的电阻,使之接近A支路的电阻,进而让流过两支路的电流接近相等。调控目标是两电流相差在1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