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论坛有些不错的资料,但是是WINRAR压缩格式的,我DOWN了后总解不开,提示需要其它卷,可没 有啊。哪为高手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这是分卷压缩的。你应该一次下了超过2个以上的文件(如果没有,只是表明你没下全),一般,上传者都应该指明文件是第几卷。你为方便记忆,你可以这样办:下第一卷时,你把文件 名改为1,第二卷改为 2,依次。在解压时,你先解压文件1,提示打开下一卷时,你选择文件2,依次。

网友B(2005-09-20):
哥们你下载时应同时更改分卷名称如:1、2、3、等,否者解压缩软件无法找到下一卷,因为上传时会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