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SOE的问题

楼主(2005-05-11):
我知道SOE是事件顺序记录。但我不清楚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他的信号从哪里来?其它的也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SOE就是用来分析处理发生跳闸或事故的相关设备动作的时间先后顺序的处理卡.它的响应速度要求小于1MS,一般电站DCS系统中用到(标书中要求技术指标是1MS).SOE卡其实和DI卡差不多,只是它带的CPU和其它的卡件功能有点区别.信号是从发生事故的现场设备来的.不过目前国内几家DCS厂家都能满足要求,只是在站与站间其响应时间有可能大于1MS,这就给热工人员分析原因带来了困难.上海华文自动化公司生产的SOE卡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站与站间站内都是小于1MS的.目前只有他们的响应参数满足要求.

网友B:
顶一下!我是初学者,毕业设计才做DCS应用,对于SOE,只知道是事件顺序记录,不曾想还有这些东东呢。谢了!长见识!

楼主:
谢谢了!受益匪浅啊!太感谢了!

网友C:
区别就是比普通DI点的采集速度快很多

网友D(2005-09-02):
就象单片机原理中,程序运行的顺序,循环,分支,中断等概念。

网友E(2006-10-23):
SOE卡还可以单独利用串口和PC通讯吧,DI不能吧

网友F:
西屋WDPF-II 可以达到小于2mS,达到0.125mS.

网友G(2007-01-15):
华文听说是新华的分支吧,新华的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H:
新华需用专门的SOE卡,不同DPU之间也较好;
MAXDNA中所有的DI卡,通过软件设置都可能成为SOE点,同DPU没问题,但不同DPU间分辩率在3ms左右,也够用了。

网友I(2007-04-13):
问一下FOXBORO公司的SOE没有记录,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