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我想利用PLC来控制变频电机来实现电机的加速,平稳运行和减速?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论坛中的贴子

楼主:
兄弟,请告诉我参考哪个帖子?
谢谢哈!好急哈!

网友B:
如果直接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我认为只能通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来实现,通过PLC来改变变频器的相关 参数来控制。如果你只是变频器端子控制,除非专用的变频器,实现起来比较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感觉用通讯来控制比较复杂,我看到有人用模拟量来控制,可是我不清楚到底如何来实现?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C:
看不明白??
单纯的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就可以了.给多少转多少.
如果还要改变内部参数,那只有用通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感觉用通讯来控制比较复杂,我看到有人用模拟量来控制,可是我不清楚到底如何来实现?请大家帮忙呀!
使用模拟量只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不能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
谢谢哈,楼上的兄弟,如果使用定时器这样控制你看可以不?在预定的时间段内,将计算好的数值存到模拟量AQW中(西门子PLC),然后输出给变频器;等这一段的频率达到一定的时候,把下一个数值存到模拟量AQW中,然后再输出.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达到启动/加速/运转/减速/停止的过程?谢谢指教!

网友D:
不行,加减速时间由变频器设定,
改变给定,无法实现。
这种做法不现实,时序不易把握。且无太大价值。

网友B:
但你这种加减速方法不是无级的,是阶梯的。

网友E:
控制变频电机来实现电机的加速,平稳运行和减速。可以单纯的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用PLC的模拟输出模块。不需要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F:
PLC本身有启动加速,平稳,到达目的减速这个过程,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控制:PLC只控制变频器的通和断,由变频器本身来控制电机的加速和减速,不知道变频器本身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对电机的平滑控制。
第一,PLC作为变频器得主给定,可以是阶跃的模拟量,由装置设置好加减速的斜坡时间(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此功能);
第二,由PLC发出斜坡函数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车加减速,装置的斜坡参数设为0。
前者与后者的区别是,前者比后者更连续平滑。

楼主:
变频器是否可以这样设定:比如我想要40HZ对应的转速,那么就设置其工作频率为40HZ;但可能在工作一段后我想要电机提高速度为70HZ对应的速度,于是再把其工作频率增加为70HZ,同时适当延长其加速和减速的斜坡时间,大家看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H:
如果不采用通讯方式,任工的方法是最直接而朴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