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我今天跟师傅干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台380V,三相,三角直接启动的18.5kW的普通鼠笼式电动机,额定电流为36.5A,但实际电流为42~45A,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为60A。
我想问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电机能连续运行多久面不烧毁?(该机一般为24小时不停运行的)
再有三角启动的电流应该为额定电流的5~7倍吧,怎么该机启动时,接触器不会因电流过大而断开咧,请问选用接触器时是只按额定电流,而与启动电流无关吗?
接触器的过流断开的反应时间一般为多少秒啊?

请知道的大侠回答我一下吧,谢绝~~!!!!

THANK YOU~~!!

楼主:
还有热继的额定电流也是60A,请问,热的反应时间是多少秒啊?

网友A:
已经超负荷运转了,应检查机械传动或改换电机

网友B:
再有三角启动的电流应该为额定电流的5~7倍吧,怎么该机启动时,接触器不会因电流过大而断开咧,请问选用接触器时是只按额定电流,而与启动电流无关吗?
接触器的过流断开的反应时间一般为多少秒啊?

接触器上有一个参数叫瞬时电流值,看看吧!60安的接触器的瞬时电流值大得很呀!

楼主:
这个就是我想问的,可以直播告诉我吗?

网友C:
3相电流平衡吗/??

楼主:
平衡,已经用钳表测量过啦

网友D:
18.5kW的普通鼠笼式电动机,额定电流为36.5A,但实际电流为42~45A,说明已经过载了,
接触器怎么会过流动作?要动作也的靠热继电器,呵呵

网友E:
电机正在超负额运转!再这样下就会使电机烧毁!
接在电机前的热继电器,是对电机启动后的恒定的电流起作用,启动时的电流是瞬间电流。
如热继电器的保护在45A,当电机工作时的电流超过45A,那热继电器就会断开!

网友F:
接触器当然不跳!
按照你所介绍的情况,18.5kw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采用的是热继电器加电磁式接触器的
控制方式。但是你要知道,接触器只是起到分段电路的作用,并不能保护电动机!
具体到你的工作情况来说,18.5kw的电机,额定电流约为36安培(功率的两倍),一般的控制方式应该是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每一个电气元件都有他的作用,缺一不可。

网友F:
断路器是来控制电路的电流的,当电机瞬间启动电流过大,超过了断路器的脱扣电流时,断路器跳闸,电路断开从而保护电动机。而接触器的存在是由于断路器的某一方面的缺陷而必须存在的:断路器分闸容易合闸难。用了接触器就可以轻松地切换电路的工作状态,尤其对于需要频繁通断的电路很有用。热继电器则是通过电流的热效应来保护电机:当电流过大时,导线发热增加,热继电器的金属片受热膨胀,断开电路,从而保护电机。
像你这样的60A的接触器,完全可以长期承受42~45A的电流。至于5~7倍的瞬间启动电流 ,由于时间较短,基本上不会影响接触器。至于你的热继电器保护,由于额定电流过高,实际上
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个人建议,如果要对电机的控制回路进行改造:
1.在进线端加断路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设为40A左右,脱扣电流整定在200A左右。具体的断路器我有些记不清了,你需要查电气手册;
2.热继电器的容量需要调小。太大的容量起不到保护作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电动机正常启动时间一般不超过7秒,降压启动也不超过15秒,在你选择的接触器触头的过流允许时间内

网友H:
数字钳型表电池不行了也会引起误差!

楼主:
谢谢上边的各位
昨天晚上花了一晚的时间找资料,终于完全搞明白了
THANK YOU

网友I:
看完了以后,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路器是来控制电路的电流的,当电机瞬间启动电流过大,超过了断路器的脱扣电流时,断路器跳闸,电路断开从而保护电动机。而接触器的存在是由于断路器的某一方面的缺陷而必须存在的:断路器分闸容易合闸难。用了接触器就可以轻松地切换电路的工作状态,尤其对于需要频繁通断的电路很有用。热继电器则是通过电流的热效应来保护电机:当电流过大时,导线发热增加,热继电器的金属片受热膨胀,断开电路,从而保护电机。
像你这样的60A的接触器,完全可以长期承受42~45A的电流。至于5~7倍的瞬间启动电流,由于时间较短,基本上不会影响接触器。至于你的热继电器保护,由于额定电流过高,实际上
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个人建议,如果要对电机的控制回路进行改造:
1.在进线端加断路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设为40A左右,脱扣电流整定在200A左右。具体的断路器我有些记不清了,你需要查电气手册;
2.热继电器的容量需要调小。太大的容量起不到保护作用.

希望能帮到你!
谢了,不过我这里的控制电路板已经没什么空间了,而且哪个电路板是还要控制很多电机的,改的可能比较少,改的话基本还是改负载吧,至于热继吧一般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吧,大根也是45A左右断开吧,现在是50A左右的,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就不换了
(主要是没什么时间,有时间老板说要换,我们就动手吧)

网友J:
运行电流长时间超过额定电流肯定是会烧坏的呀,为什么会没事呢?查了资料后你是怎么理解的呀,能说说吗?会不会那台电机在缺相运行呀?

网友K:
存在的问题的地方:
1、电压是否在380
2、电机的硅钢片的涡滞损耗过大
3、是否有扫堂和轴承间隙过小

网友L:
象这种情况我想要么是负载太大,要么是轴承

网友M:
热继的额定电流不是60A的,你先看看,是不是40A左右的...看了回我一声...

网友N:
也回一个。涨了!!

网友O(2005-07-25):
热继电器电流整定太大,你说的是60A,当然不会断开。时间长了电机就会烧毁。

网友P:
如果是风机或者水泵的电机,调整一下 电流就OK!

网友Q:
关于你的电机会否烧毁,关键看马达温度,如果温度没超过绝缘等级规定值,就没问题,接触器方面完全合理,不需担心。

网友R:
1.启动时的电流是很高啊!不过呢!那是瞬时的只有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啊!所以呢!
开关不会段开了  开关的最高的瞬时电流100安开关为 400多个电流吧!
2.电动机是超了负荷不过呢!他也能运行  我只能说电机的质量很好了!
但是不要太久了这样呢!电机会烧了
3.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电机它修过里面的东西超过了原来的设想
我说的也不一定正确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