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我用的是FX2N,编程软件是SWOPC-FXGP/WIN,设置D8120时,只要在软件中按“PLC/串行口设置(D8120)”,设完后点击“确定”就生效了吗?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设置的方法吗?

楼主:
是否PLC要有其他支持,比如EEPROM?
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要断电重新上电。

楼主:
呵呵,我试过了,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