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5-11):
我要下载PLC程序到电脑中。PC与CVM1无法建立连接。我做了一条RS232连线。

网友A:
没有用过CVM1的。给你顶一下。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RS232连接,设定CPU 的DIP SIWTCH为010000,第二位设为1,BAUD RATE 9600,7,EVEN,2用CXP3自动在线查找,搞定。

程序下载OK,但传到一个新的同型号CPU单元中,报警:I/O校验错。请各位大侠告知I/O如何设定?

网友B:
1.開啟cx-programmer
2.on line plc 將PLC置於 program mode
3.open io table
4.options--->create

网友C(2016-03-20):
没用过232线,有专用编程线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重新建IO表,把程序里的IO表传入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