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哥哥们:双速电机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05-05-11):
(无正文)

网友A:
书上有的,自己看啊!n=60f/p

网友B:
双速电机的绕组比普通电机多,内部接线接成4极和6极的,就可以实现变速了。

网友C:
变极调速.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阻调速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双速电机的绕组比普通电机多,内部接线接成4极和6极的,就可以实现变速了。
说的对,双速电机有两个绕组,高速,和低速。

网友F:
改变极数来实现的;

网友G(2005-09-29):
变极调速